P8Z77电感阻值 对吗?

楼主(2021-03-14):
小白一个,如下所示,请问正常吗?
这个两针脚 是不是歪了的原因?

网友:
应该是吧,把针脚掰正试试吧

网友:
这是电感,上cpu二级体值应该在10左右吧

网友:
电感直通CPU的,不装电感正常的话很有可能U坏了,正常二极管档测有10左右数值

网友:
针脚先拨正喔

网友:
针脚先拨正

网友:
上的CPU的时间没注意针脚,CPU应该是烧了,过两天找一个1155的CPU试试先

网友:
应该是针一起了,挑开看看

网友:
针都歪成这样了,一压CPU,就连一起了,先扒拉扒拉正了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