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安泰信852d发热芯的玻璃碎了影响使用吗

楼主(2021-03-14):
如题,风枪使用时里面一直响,拆机发现发热芯外面有一层玻璃管,这个玻璃管淘宝也没得卖,请问,这个玻璃管去掉,会不会影响使用啊?

网友A:
可以买一片云母片卷成卷替代 拆个电吹风里面就有

网友B:
去掉它,它不会电你呀,它是起绝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掉它,它不会电你呀,它是起绝缘的

直接去掉就行了嘛?不影响使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买一片云母片卷成卷替代 拆个电吹风里面就有

感谢,我回去就试试,用云母片发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