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nova6se重摔,可开机一切正常,充电有显示无电流

楼主(2021-03-14):
可开机一切正常,充电有显示无电流,加焊图中芯片以后插电不显示充电,有0.4A左右电流,求助高手

网友A:
不充电、那就查充电部分啊!你修到哪一步了 ?你这是在找通病啊?1

网友:
查充电电路,芯片虚焊,电感扳扳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充电、那就查充电部分啊!你修到哪一步了 ?你这是在找通病啊?1

芯片加焊,旁边有两个电感坏了,换完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