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se2重启代码

楼主(2021-03-14):
统货机,换过电池的,重启代码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,待机比较少重启,多少开机亮屏的时候才重启,功能正常,用另一台机的电池也重启,没啥思路了,想请教大佬们,先提前谢谢

网友:
电池检测脚,尾插,开机排

网友:
先排除外配

网友:
电池数据 不扣尾插也会 WDT 重启

网友:
我上次碰到这个最后是换的尾插排线,先从外配排除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