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3 维修的一点小经验

楼主(2021-03-14):
   非专业维修人员   电子信息工程业余爱好者   收了个不开机的SURFACE   论坛这方面资料少的可怜   本着开源精神   分享一些小小的维修经验吧:

一.关于屏幕:这个没办法,屏幕玻璃薄而脆 韧性还不大行,外边框的深度又比较大,胶水粘度非常的强劲,常规基本无解,这里给出几个曲线救国的指南:
              1.  好屏+无触摸;
              2.  瑕疵屏+外屏好带触摸;
              3.  瑕疵屏+外屏好不带触摸;
              4.  似乎可以用其它高端破坏胶水办法 但是成本确实是emm 修的量没上去 包亏本的;
                 (有机会把胶带点到实验室看一下什么成分的   确实很NB;)
                 这玩意国内保有量不大 没有山货和盗版 瑕疵屏幕(其实就是拆机的分离屏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有点小问题)的显示效果其实是有保障的 海星;

二.关于上电顺序:
              1.  EC好,充电芯片(BQ735S那个)好:EC供电(下半截的3.3V)电池那边有个0.8V(电压挺奇怪的) 并排着的有个3V3还有个5V;
                 触发后:1.05V CPU供电    CPU旁边还有个1.8V(实际测 1.67这样);
              2.  EC(IT8528VG)坏:不出3V 5V;
              3.  充电芯片(BQ735S)坏:不触发,无反应,无待机;
              4.  还要注意一点 这EC不带程序,程序在背面的存储芯片里面,存储芯片(本质是个4M的25芯片 坛友可到外网按版号下载)损坏也会3/5V无待机,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坑的;
              5.  这玩意保护做的挺好的 CPU 内存 别的东西想烧 很有难度;
              6.  BQ735S的datasheet可以看BQ735的 测了一下 主要的管脚似乎差不多 就是BQ735似乎是24V去开MOS  BQ735S似乎是18V(板子上测的)

三.BIOS和ME:
              BIOS论坛有 懒得合成ME了 亮屏时间10s左右 自用 平常接键盘合盖睡眠 问题不大;
              按板号下载 目前看到的主要是两种板子 002和005;

四.几个维修的常见电流:
              1.   0.0几:不触发 有待机 参考上电顺序维修;
              2.   插电大电流:查EC的3.3V后级是否有短路(一般是EC或者是充电管)烧一下就出来了 对坛友来说应该问题不大;
              3.   坛友的0.4A :刷BIOS;
              4.   0.6A 检查EC是否部分损坏 是否焊接正常;
              5.   0.2A快速掉电 :BIOS没焊接好(BIOS硬件没被识别到);
              6.   裸板不接屏幕开机电流在1A左右跳变;
              7.   mos管子的栅极开电压测了一下在18V这样  中间几个管子都是导通12V  好坏直接测管子两侧的电压+栅极是否有开启电压即可;
              8.   充电的电流3A多点;
              9.   无充电电流,开机显示已接通电源但没有充电:1.检查充电管的栅极是否对地0了 直接烧机;  2.检查充电的MOS是否正常;
              10. 认不到电池:不知道工程师咋想的 这高端接口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检查是否接好   2.检查EC是否焊接的有问题   3.检查EC是否部分损坏 EC程序是否正常   4.检查接口那个片片受否氧化了;

五.注意事项:
              1.某宝钢网太厚了,不要使用锡膏,不好焊接,容易连锡;
              2.这玩意芯片太小了 不好修 没事少接单 属于可以练技术但是不适合挣钱的;
              3.PRO 3和PRO 4的EC是通用的 尽量买全原的 不要买拆机的或者料板(PRO 4坏EC似乎是通病 PRO 3大概率买到有问题的EC);

六.其它风骚操作:
              1.内存:BGA178的芯片 具体型号可以去intel官网查看并下载 intel有给厂商的参考内存颗粒(和果子 A15XX 一样的颗粒);
              2.内存大小识别电阻应该就是颗粒旁边的那个空焊盘位 每个颗粒一个(未经验证 如果有坛友改成功了 欢迎下方留言 我也想改内存);

   第一次来迅维分享维修经验   也是第一次搞surface 不知道迅维论坛的规则是什么  如果坛友觉得好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加一点下载积分   感谢坛友!
   坛友如果有疑难的玩意   欢迎给我研究研究 研究以后可写文章写经验贴 但不保证能研究的出来(个人爱好 纯练手)
   POWERED BY 闪烁的蓝兔子 请勿转帖 业余时间个人研究 版权所有

网友A:
顺便问一下 怎么获得下载积分 除了氪金
论坛可以发QQ号或者WX号嘛?

网友:
0.6A也有可能是BIOS和EC程序问题 记得排除一下 反正这玩意挺emm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问一下 怎么获得下载积分 除了氪金
论坛可以发QQ号或者WX号嘛?

发帖子,分享资料,还有每天签到以及回复帖子都可以获得下载积分。

网友(2021-04-20):
这么好的帖子

网友B:
楼主pro3裸板触发是接哪两个点

网友B:
这板子不触发 有一个4mbios 第八脚对地才22 不知道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问一下 怎么获得下载积分 除了氪金
论坛可以发QQ号或者WX号嘛?

点十个赞5分 分享两次5分 每天可以10分

网友C:
ec 带程序吗?
我想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pro3裸板触发是接哪两个点

没测 我直接把开关拆下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 带程序吗?
我想知道

不带 程序在ec背面的存储芯片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不触发 有一个4mbios 第八脚对地才22 不知道正不正常
[video=http://appatt.chinafix.com/pic/202104 ...

先换 充电芯片+ec 程序一般不会坏

网友(2021-05-29):
0a 已经买ec和充电芯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