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VM590Z 板号x550ze 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1-03-14):
先上两张维修指南的图

连接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1372-1-1.html

网友A:
RSMRST是3.3v 查蓝桥过来的信号

网友:
查出slp3没有

网友:
你发的图太模糊了,发原件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SMRST是3.3v 查蓝桥过来的信号

PM_RSMRST#是EC 发给桥的信号吧

网友:
连接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1372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是3.3v 查蓝桥过来的信号

不好意思,搞错。是另外那边的5是 VT787 +1.1VSUS_PWRGD,测得3.3

网友C:
没点位,不知道在哪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M_RSMRST#是EC 发给桥的信号吧

是的  有了3.3V 后 桥给给出S4 s3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点位,不知道在哪里啊

可以找到EC的图纸

网友:
待机好信号不都是3.3V吗

网友:
楼主很心细啊  把板子的重要的测试点给画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