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1080跑分异常,必须请示波器!

楼主(2021-03-15):
今天上班修显卡,同事遇到一张跑分异常的显卡。刚好身边有示波器,于是喊同事测一下波形,结果电感前级无波形,更换核心供电主控故障修复。由于此卡是同事维修,故无图片!仅供参考!

网友A:
没用过那么高档的设备,是不是电压正常也会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那么高档的设备,是不是电压正常也会有问题?

有电压没波形,应该相当于有电压没电流。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懂

网友:
有电压是后级过去的电压,没有波形就查上下管,再不行就换管理芯片,芯片吃不饱,肯定分数偏低

网友:
多路供电真的需要示波器看供电,万用表测不出哪路供电出问题。手上有块1060满负荷大概5分钟会花屏然后电脑卡顿,无从下手

网友:
有电压没波形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可以很好观察MOS管驱动波形

网友(2021-04-18):
请教,跑分正常,就是有很少的线条花屏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更改接口看看,

网友(2021-06-21):
有设备就是好!!!!

网友:
没设备,造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