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350-f gaming 维修

楼主(2021-03-15):
这两天事情太多,所以没及时把上次的维修过程发出来。接到华硕的这片主板。我前一个贴子,我已经说了。能开机,接显卡不亮。因为显卡是好的,但不能亮屏,还不就是查几个供电,复位,识别脚,数据线。就那一堆小电容,挨个打值就可以了。于是发现B5,B6压根没有二极体值。我买了鑫制造的会员,但没有这个点位图。我又找了一下华擎的,结果都打不开。
软件,我是正确安装了的。华硕的都能打开。
于是想到了另一个品牌技嘉。
沿着这个信号跑。找到两个图

,当然我还看了V星的厂家设计。都差不多的一个共性,就是通过待机3V 上拉。经过K 级电阻

所以我就只要找CPU 的AK2 AK3 了。如果没有图纸。就是从第一角开始数。我也本以为要数的,我又找到一个有点位的图。所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
。所以这个电路的共性,就是待机电压过一个大电阻,然后可能有O 欧姆电阻相连,可能直连。然后就很好找了。本人写的,都是给新手看的。另外这种主板,不上CPU ,不通电的。

网友:
个电路的共性,就是待机电压过一个大电阻,然后可能有O 欧姆电阻相连,可能直连。

网友:
楼主没有揭晓最后结果啊,最后是发现电阻短路了吗?

网友:
没看懂得,你说了半天,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的啊?另外,你买这个软件里面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吗,

网友:
难道你不知道有种工具叫做显卡糟治具吗?

网友:
大佬大佬,感谢分享,经验很重要

网友A:
最后一句话,这种主板不上cpu不通电,还有这种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气不错,又是捡钱的主板

只能说我自己技术太差,跑这个线路我一共跑了5个小时。

网友:
最后是这样修的,在CPU的晶振旁边,有两个挨在一起的电阻,两个电阻一边接着3.3v。是主板上面那个小的三脚线性变压。不是那个大的。然后这边分别连到CPU指定脚。这两个电阻往下走,有四个焊点。两个和CPU这边相通,一边接到pci e,但不知道为什么出厂并没有0欧姆电阻。我也以为是别人拆了的,但我问了客户,没修过。所以我就在指定位置加了两个0欧姆电阻。然后就显示了,是否正确,还要请教各位有点位图的大神。一个图纸50元,我还是选择自己跑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句话,这种主板不上cpu不通电,还有这种操作。

不触发,写错了。

网友C(2021-04-23):
你修好了?我刚修好一块,买的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修好了?我刚修好一块,买的点位图

修好了。主板断线,然后就是补了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