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250M开机提示USB15

楼主(2021-03-15):
V星B250M 开机提示USB 15秒后关机,小六 旁边的5V输出 处一个电阻 测量看看有无1.6V左右。 没有的话一坨锡 开机进桌面

网友:
过流保护故障?

网友:
应该是5脚芯片旁边而不是6脚芯片旁边吧

网友:
传说中的USB检测电阻。

网友:
华硕也有这老毛病吧

网友A:
又看到楼主秒杀故障,真实羡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看到楼主秒杀故障,真实羡慕。

嘻嘻。逼不得已

网友B:
这是7块80G的硬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7块80G的硬盘吗?

512G一个盘

网友:
这个板子魔改8.9代要注意,CPU底座请参照技嘉的处理方法,不懂的看点位,只屏蔽两点的话烧座子下面的保险0欧姆电阻。

网友:
图片能不能做个标签哪个电阻。菜鸟才看的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