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批U盘自己用

楼主(2021-03-15):
做一批U盘 自己用

网友:
分享一下量产工具,所用软件硬件型号更好

网友:
大佬大佬

网友A:
之前做过很多EMMC的128  256U盘,速度慢, 固态U盘没有试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之前做过很多EMMC的128  256U盘,速度慢, 固态U盘没有试过

这批自己用的。 速度在100以上。写入3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批自己用的。 速度在100以上。写入30

是拆的固态颗粒吗?我经常有坏固态 感觉做U盘不划算  板子好点儿的几十块钱,一个坏固态也40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拆的固态颗粒吗?我经常有坏固态 感觉做U盘不划算  板子好点儿的几十块钱,一个坏固态也40了,

坏固态 可以变全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拆的固态颗粒吗?我经常有坏固态 感觉做U盘不划算  板子好点儿的几十块钱,一个坏固态也40了,

做自己用的U盘 插一插100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坏固态 可以变全新

开卡量产,玩过几个  弄完后序列号和品牌就变了  那种也就玩玩  卖出去怕返修

网友:
你这啥 软件   可能发出来

网友C:
牛啊,100/30读写,是废旧手机字库,还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牛啊,100/30读写,是废旧手机字库,还是什么芯片

这个是最低了。目前手头上极高速度 读取522MB 写入470 MB。全盘稳定不掉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