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投影仪]
爱普生1020xn不点灯故障求助

楼主(2021-03-15):
这机器真是一波三折,刚开始温控报警,查了一路结果发现是一个温感的小电阻虚焊了

目前的情况是,开机前3分钟电源绿灯闪烁,正在启动的状态,3分钟后闪三红灯,状态为内部错误。
测点灯板,点灯板输出给灯泡0V,输入380V。
型号PKP-K230N。这个点灯板有一个小控制板连着主板。
请问这个点灯板有开启条件吗?是否需要主板发送开启信号?还是这就算坏了?

网友A:
主板送给灯板的开启有没有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送给灯板的开启有没有,,,

替换法测试OK了,主板没有问题,点灯板不会修,发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