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求助GTX750ti驱动打不上

楼主(2021-03-15):
显卡是耕升GTX750TI 赵云版,驱动没办法安装(要么安装失败,要么重启后恢复原样,装不上),自己后来重刷了BIOS,还是没用。显卡插在X570平台和775的G41平台(独显模式)都能点亮,但是分辨率都不能动,鲁大师跑分只有两千多;775平台如果是集显+独显模式,跑分有5万多,可以调分辨率,也能正常使用NVIDIA驱动。请问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该怎么办?请大佬指教

网友A:
一般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B:
通常是GPU虚焊造成的

网友C:
看一下GPU -Z的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一下GPU -Z的状态

截图已传,请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常是GPU虚焊造成的

感觉和集显一起用它又是好的

网友:
这种是核心问题

网友D:
请问是核心虚焊还是核心坏了,哪个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这是独显模式

网友C:
你上论坛里找个MATS测试一下,我也发过。测一下

网友E:
MATS测一下,如个别通道都出错,换坏的显存;如所有通道出错,查显存供电,如果低了排查供电;如显存供电正常,基本判定GPU的显存控制挂了。
版内网友讲过核心虚焊包含两种情况,一是GPU与PCB板之间,这个在现阶段的焊接工艺下一般不存在,但经过强烈撞击或冷热不均大变形后,易形成掉点脱焊;二是GPU内部层间,工艺制作过程中形成的不良薄弱接点。总的来说GPU故障重植加焊,无论水平多高,其成功率都不能够保证100%就在于GPU内部层间缺陷是不可控的。所以说核心坏了是个笼统的概念,包含核心虚焊。
GPU除显存控制外其他模块好的,所以当使用集显+独显时,用的是集显共享动态显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上论坛里找个MATS测试一下,我也发过。测一下

好的,我先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MATS测一下,如个别通道都出错,换坏的显存;如所有通道出错,查显存供电,如果低了排查供电;如显存供电正 ...

谢谢指教,我先测一下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是核心虚焊还是核心坏了,哪个可能性大一点

耕升的卡,同德五虎的卡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散热差,长期使用玩游戏时间久了,核心会脱焊接触不好。这种建议直接上BGA加焊,如果还不行就把GPU拆了重植或者或者换核心

网友(2021-07-28):
我有一张跟你这个差不多的,楼主的修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