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820-3209-A 进水机 偶尔开机 偶尔三声报警

楼主(2021-03-15):
机器来时拆开里面还有水,小板有腐蚀、主板排座接口位置有一点点 其它都很干净.触摸板和排线都腐蚀了,断开都不接了,直接上电 上电自动开机就三声报警 风扇转机器不亮,多断电几次偶尔一通电它还会自动开机正常,直接进入系统,进系统就正常,点多久都没事.对比各个电感上的电压,报警时和开机时电压都一样,不确定故障位置,哪位老师能给指点指点.

网友:
这个故障我也经常遇到,换过CPU和内存都不行,开10次有3次左右报警

网友:
这种真不知道

网友:
三声报警 内存检不过  可能内存颗粒下进水了

网友:
三声报警是报内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