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bel电源型号EL3G无输出维修

楼主(2021-03-15):
一个联想品牌机电源无输出,测试绿线无电压,进一步检测紫线无电压,换掉tny267,另外用2个10欧姆并联换掉烧毁的5脚串联电阻4.7欧姆,成功修复。

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2652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

网友A:
楼主维修电脑一看就特别专业、!现在新的电源也不贵了、所以几乎遇到就是换了!但是品牌机有维修的价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维修电脑一看就特别专业、!现在新的电源也不贵了、所以几乎遇到就是换了!但是品牌机有维修的价值!

初学者,文化少了,维修比较吃力,慢慢学习

网友:
叠罗汉好评

网友:
有距离,基本上不会过热烧毁,确实10om都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(2021-04-15):
PI的TNY系列芯片坏的不多见。大部分外围引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