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7000 大短路+不充电

楼主(2021-03-15):
① :此主板接到手的时候是因为进水导致的大短路、        经过检测、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、显卡的上MOS短路、直接更换一个、
        把进水的位置拍照片、然后清洗主板、只不过这个主板进水的地方比较多吧!然后把腐蚀的元件通通换掉、

②    不充电、直接更换、充放电、不行、老老实实的查吧!充放电芯片的所有脚位都 统统的查了一遍、
       结果发现 充放电芯片的4脚电压不对、看到这里明白的也就都明白了吧!
保护隔离不对、直接更换mos管、搞定!

网友:
这机器是查的时候有插上充放电供电、但是没有充放电、电流、也算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案例了!

网友:
路过的,学习了兄弟

网友:
兄弟4脚是控制保护隔离MOS管的?

网友:
这个真好,图文并茂

网友:
学习了  兄弟   示波器 蛮好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这个编辑的不错

网友:
大哥这技术够骚 啊  几下就搞定

网友A:
         显卡上管击穿了,一般显卡不会烧,为啥CPU供电上管击穿,CPU就基本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   显卡上管击穿了,一般显卡不会烧,为啥CPU供电上管击穿,CPU就基本凉了。

多路不会坏吧  像低压版的  内存和u供电  坏一个管子 u就挂了

网友(2021-08-29):
今天接了一台这机器40秒掉电,正在扣脑壳!

网友:
这个电压脚位对比表很好,可惜就是不是通用的,换个型号又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论示波器的重要性

网友:
会用示波器修机都是大师傅

网友:
有示波器,方便很多哦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大电流的机器大部分第二个隔离管都会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