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问题?

楼主(2021-03-15):
求请教:一台惠普电脑,找不到设置直接进入PE工具盘,电脑的型号是-- Hewlett-Packard
系统型号--HP RroBook 640 G1
请好友师傅们指点一二。先谢谢了!
电脑

网友:
F9快速启动项 F10BIOS设置都没反应吗?直接进PE说明BIOS设置第一启动项设为U盘启动了,BIOS设置下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