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43C-80 进水开机暗屏、

楼主(2021-03-15):
联想K43C-80 进水开机暗屏、一根线、

网友:
19V烧断了,飞条线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放大镜特别的清楚

网友:
羡慕你的工具

网友:
暗屏还好,一般背光开启什么的。

网友:
我想知道这个能收300RMB吗

网友:
屏线没烧 真好

网友:
估计是拆的时候没压好

网友:
送钱机器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进水导致座子腐蚀烧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