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25Q64FW刷写

楼主(2021-03-15):
W25Q64FW  1.8V  BIOS芯片,亲测可以用500P编程器直接刷写,不需要任何转换座

网友:
又有人亲测能读不能写的。到底该信谁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31230-1-1.html

网友:
那RT809H行不行啊。。。

网友:
809f,809h无压力

网友:
哈。。谢谢 谢谢。。碰到几个了。。怎么刷都不行。。那还是要找找别的问题了。。

网友:
就是个1.8V的低压芯片  找支持1.8V的编程器读写,5.0版本的809F或者809H读写没问题,我几块钱的341读写也没问题

网友:
只能写时容易出错吧

网友:
一分难求,大神保佑11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是头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