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Q738H充电芯片的PDF

楼主(2021-03-15):
求BQ738H充电芯片的PDF,或者惠普暗影精灵图纸,有的上传个,谢谢,版号如下,

网友A:
参考G35D的隔离电路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参考G35D的隔离电路图

大佬,BQ738H参考这个能行吗?现在是隔离保护都没过,待机0.07偏高,不触发【之前短路厉害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BQ738H参考这个能行吗?现在是隔离保护都没过,待机0.07偏高,不触发【之前短路厉害】

G35D用的就是738h芯片,也是hp的暗夜精灵笔记本,你看隔离管是不是一样,一样就可以参考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35D用的就是738h芯片,也是hp的暗夜精灵笔记本,你看隔离管是不是一样,一样就可以参考维修

这个是N管,不一样了

网友:
k43sv k43sv

网友C:
BQ738其实就是BQ24738      可以参考BQ2473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Q738其实就是BQ24738      可以参考BQ24735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路过蒙圈的来,蒙圈的走,还是顶一下吧

网友:
你短路估计没查干净,排除后面所有短路点,再来修隔离,隔离反正很简单

网友:
短路部分重新排查一下看看

网友:
      现在的机器其实问题很简单的,难的就是难的没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