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修好的显卡要怎么测试 ???

楼主(2021-03-15):
修好的显卡要怎么测试 ???   是用鲁大师 压力测试两小时么  ???

网友:
我直接装机就用了!没有测试,可以下载些测试软件,省事么就鲁大师了

网友A:
高级技术员还问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级技术员还问这种问题

显卡修的少

网友:
furmark 甜甜圈 跑

网友:
随便什么都可以啊,只要能跑跑3D就可以

网友:
测试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

网友:
3dmark 甜甜圈

网友B:
鲁大师能跑两个小时?

网友:
三板斧试试(撸一把、甜甜圈、3D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鲁大师能跑两个小时?

里面有一个压力测试可以

网友:
甜甜圈跑一下

网友:
挖矿测试,测试的同时还赚钱

支持 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