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-3543 13269-1报警4声难解

楼主(2021-03-15):
戴尔15-3543 13269-1报警4声难解 bios论坛里涮了几次都一样,bios芯片也换了,报警四声,论坛里前辈写的也看了,所有电压正常。 这个电压正常,内存也换了。不插内存报警2声,插内存报警4声。

网友:
内存数据线与地址线,用带灯假负载测测看

网友:
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查内存条件

网友A:
拔了内存,开机,再插内存,再开机试试看!不知道有没效果

网友:
经过两个小时的研究, 这个电压有。主要问题就是我检测到有好几个个0.22V的电压,是90脚, 90脚这么多应该都是0.22V的电压,我找了一个好机器测试了这个电压正常是0.67V,这条线的另一端就是CPU. 现在我不明白,电压不对,就是说CPU坏了,还是满足什么条件,这个电压才能正常。

网友:
0.67V那应该是VTT电压。就是内存供电的一半。

网友:
换U吧    cpu问题这个板子通病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拔了内存,开机,再插内存,再开机试试看!不知道有没效果

你这是什么原理!让人带电拔插内存?毫无逻辑啊

网友:
我之前修的就是这个毛病 后来换CPU 都不好使

网友:
0.67  应该是内存的一半电压  应该是ddrvtt电压 看看反面的应该有分压电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什么原理!让人带电拔插内存?毫无逻辑啊

好东西,不懂的就算了

网友:
遇到过,当时是进水,修好了之后过两天就回来了,一查内存复位只有0.6,然后CPU就挂了

网友:
  可以尝试加焊下CPU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