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161301-FC触发几秒掉电,不显示

楼主(2021-03-15):
拆机看了一下,触发后风扇转一会就整机掉电了。由于本人没有TYPE-C电流表,所以无法看到电流。用用户原机的TYPE-C电源故障现象也是如此。由于没有图纸,按惯例我先把全板的电压测量一下。发现除了线圈PL4801异常外,其他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。PL4801上的电压是在最后开启的,在这之前的几秒钟内,前述的所有电压都正常输出。当PL4801出现脉冲波时,前述的电压全都掉了。并且PL4801本身的电压也掉了。风扇也不转了。
感觉就是PL4801这路供电本身有问题,为了验证我又测量了公共点电压。发现公共点电压也会随着PL4801的开启而下跌。我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如下:

如上图所示,出现一个下跌的脉冲。幅值2V,证明确实有过流情况。于是测量了这一路供电的内阻有10欧姆,暂时看起来正常。这一路看似是给CPU供应电能的,下图白色圈圈里的电路

这条供电电路,我在PL4801后面测量到的波形如下:

感觉电压有点高,我初步分析这一路供电可能是集成显示核心,用电池开机是1.68V.当插入适配器时,此路电压竟然可以达到2.28V瞬间脉冲。就连20V的公共点都被瞬间拉低了,并且瞬间有吱的一声。
整个CPU 供电采用1+2+1供电系统方案,核心管理芯片是95859A,驱动芯片是Z5049QI。考虑到PL4801后面能输出如此高的脉冲波,我怀疑Z5049QI异常。它内部集成驱动电路和复合MOS管。先更换它看看,结果的确如同我所想,更换后就好了。这路供电正常才0.74V,并且只在开机后输出200毫秒就关闭了。屏幕已经显示,不再掉电。进入系统后仍然没有再输出,这个小米笔记本修好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好细啊,厉害

网友:
大佬大佬

网友:
加分顶一个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6-11):
我有台机器,开机不显示,外接也不显示了,但是插键盘什么都亮灯,之前插外接显示的,PL4401 开机电压9.5V  ,求讲解,刚刚开始维修的小白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人修不出来,需要熟悉运用示波器结合经验才能更好的解决。我对示波器不熟,一直想深研,不知大师能教不,有偿请教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细致,谢谢分享

网友A(2022-03-05):
输出  470 电容 问题      瞬间峰值脉冲过高   靠近CPU 长时间高温 变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  470 电容 问题      瞬间峰值脉冲过高   靠近CPU 长时间高温 变质

你说的有道理,但这个笔记本应该不是这种情况。因为它比较新,电容不能那么快老化。而且已经修好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:
技术不错,值得学习!

网友:
无图纸的机器就靠经验了

网友(2023-08-10):
新款机器都还得要学习啊

网友:
技术不错!经验丰富!没有图纸都能很快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