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开机不跑码

楼主(2021-03-15):
接电后触发是0.107 经检查是短路  但怎么也烧不出来 怎么会回事  求解

网友:
加大电压,

网友:
找到了 是IO短路了

网友:
三种办法  松香, 烧机  热成像。  烧不出来可能是电压不够 一点点加

网友:
我想学投影维修

网友:
后面短路

网友:
什么就不怕  就怕这种小短的   明知道有短 就是怎么也烧不出来

网友:
跨过隔离电路烧一般都能烧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