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暗影精灵DAG75AMBAD0 上电0.28掉电 ok

楼主(2021-03-15):
HP暗影精灵DAG75AMBAD0 上电0.28掉电查CPU供电没出,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VR_ON 0v 来自EC,更换EC it8987e解决图纸参考AG35DMBAD0

 会员591292100鑫豆2026-1-2 18:10
 会员526766100鑫豆2025-12-18 14:12
 会员447779100鑫豆2025-12-14 11:15
 会员142349100鑫豆2025-10-8 14:16
 会员184320100鑫豆2025-9-15 16:18

网友A:
参考图纸:DAG35DMBADO

网友:
这个EC这么容易坏吗

网友:
图文并茂,感谢分享

网友:
能找到对应的参考图纸也是种技术

网友B:
EC有没有程序。。。。。还是拆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有没有程序。。。。。还是拆机的

同板子EC拆机的

网友:
应该没换之前,,直接在VRON加上3v看看是否会产生CPU 电压。

网友C:
先查HWPG    HWPG有二级电压没短路    不出VR_ON就是EC问题

网友:
我都遇到HP笔记本两台不触发的机器都是EC故障。

网友:
这EC收到什么信号贵开启U供电啊?

网友:
请问各位大侠EC在哪里买的质量好?

网友:
这几个版本的板子,外挂几乎都是一样的,刚修过一台进水的触发不上点,也是参考这个图纸,直接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查HWPG    HWPG有二级电压没短路    不出VR_ON就是EC问题

有HWPG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清空一下ec程序 应该就好了不用换

没有刷EC的工具

网友:
这种EC带程序的吧

网友:
牛逼  现在图纸是很少  基本上要靠借鉴

网友E:
谢谢。居然没有怀疑其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。居然没有怀疑其他

CPU供电 换过不行只能干EC

网友:
这个还算顺利换了就OK

网友:
      现在这年头想买个好的EC真的不容易,还是拆板的靠谱,买的所谓的新EC很多都没办法刷进去程序。

网友F:
没开启还算好修,有EN没电压就难咯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参考图纸:DAG35DMBADO

大哥你看看修电脑修的头发都掉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开启还算好修,有EN没电压就难咯

修不出来下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哥你看看修电脑修的头发都掉光了

新手小白

网友:
有参考点还有料板就够了

网友:
这挺折腾人的

网友H:
简单,直观,老手就是不一样 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简单,直观,老手就是不一样 思路清晰

菜鸡一个,看哪里不对干哪里

网友:
吹Ec攻力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