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派ENBIT 教学一体机闪屏 ?

楼主(2021-03-15):
盈派ENBIT 教学一体机闪屏 ?加焊了逻辑板主芯片,会有所好转,但不彻底
怀疑逻辑板问题,但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驱动板,DCBDP-C260A_01 ,ST6451D02-A 2K
X宝咨询了一遍,都没有找到
谁有这方面的驱动,可以提供一些信息,谢谢

网友A:
软排线交替测试一下,像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软排线交替测试一下,像是屏的问题。

试了不是软排线的问题呢,加焊了逻辑板会有所好转,所以严重怀疑逻辑板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