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富可视投影仪维修

楼主(2021-03-15):
客户送修一台富可视IN102投影仪客户描述为厦门集美二院使用的投影仪。
故障为:灯泡可以点亮开机不到一分钟关机,关机后保护不能再次开机
维修过程如下:
电路板如下:

1. 怀疑灯泡老化,更换完灯泡后可以正常开机点亮,测试几个小时后没有出现故障让客户取走了
2. 客户4号取走后用了几天,13号故障再次重现。
3. 后面怀疑是风扇老化导致的问题,因为故障出现时关机保护后,
温度指示灯会闪红灯电路保护后而且不能再次开机,
原机是配有三个12v风扇,一个涡轮,另外两个普通风扇。如下图:

①为涡轮风扇给灯泡送入冷风。(灯泡点亮后风扇才会开始运转,关机后后才会停转。)
②进风口往内吸气的。(开机后常转,关机后大概过一分钟后灯泡温度冷却后才会停转。)
③出风口往外排气的。(开机后常转,关机后大概过一分钟后灯泡温度冷却后才会停转。)
先排除散热问题,我把原机三个风扇全部外接12v电源,改为常转,拔掉原机风扇电路板会开机检测保护,
我又外接三个台式机风扇模拟它原机风扇。
其中外接三个风扇,模拟原机风扇跳过风扇检测电路,
原机3个风扇外接12v人为改为常转,以次排除散热问题。
以上改完毕可以开机可以多坚持一会但是还是会自动关机,这样我可以排除温度散热问题,
那么我把重点放在电路板上,偶然间看到高压板上有个可调电阻,
尝试把可调电阻手动调节后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但是不不知那个可调是作什么用的

网友:
修过这个电源板 好多投影用的这样的电源板 故障一样

网友:
这么详细的维修分享过程,加分加分。

网友:
全面清尘能解决问题,尤其是色轮转感器。

网友(2021-04-14):
详细的维修分享过程,支持一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5-25):
投影仪维修交流群,欢迎大家

网友:
那个可调是作什么用的..........

网友:
高压板调节电压的
电压高灯泡工作电流大发热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