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4内存条上的8脚贴片电阻是多大封装

楼主(2021-03-15):
电阻裂了,不知道是多大尺寸的

网友A:
百度一下 排阻的算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一下 排阻的算法

不是阻值,是封装尺寸,阻值是39欧,封装不知道是0402还是0603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0402的规格

网友:
周围有和它一样尺寸的,要尺寸可以测量,要阻值有万用表,,,

网友:
用千分尺卡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电容才对啊

网友:
39欧的 0402排阻

网友B:
裂的那个好像是电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裂的那个好像是电容啊

人家又没问电容,问的是排阻什么规格

网友:
那个看起不像电阻,倒是像电容。是0402的吧。

网友:
哦,看错了,裂的是电容,8脚的是排阻,是0402的

网友:
楼主是想买新的换才问吗?要不这问题也太奇怪了,我都是不管什么封装,直接外形一样不就可以了。管他0402还是0603,直接在有板载内存的料板取不就行了。

网友:
是0402的封装,因为不修内存所以没有料板,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