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众GTX9704G兄弟们帮忙看

楼主(2021-03-15):
映众GTX970 4G 兄弟们帮忙看一下这个R75和R76是不是应该是0Ω电阻?最开始这卡不亮机,检测是mos坏了一组,换上测试跑了一会儿甜甜圈又挂了,然后测量供电控制芯片不输出就换了一块,换了以后还不亮机,发现mos上管又挂了一个,换之,现在问题是测量核心供电0.4不正常,修显卡没啥经验也没图纸,看这俩电阻好像是烧坏了,不知道是不是0Ω,大佬帮看一下给点思路

网友:
看样子有点象,如果真是供电的电阻,那就应该是0欧了,因为MOS烧坏而损坏

网友:
是这么想的,如果是的话应该和供电芯片的输出相连吧?

网友A:
拆了烧的管就好了嘛!!!少一相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了烧的管就好了嘛!!!少一相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!!!!

少一相供电 不游戏还行,游戏或者跑甜甜圈  卡绝对就挂了。

网友:
拆一相然后挂咸鱼

网友:
核心0-4要么就是还有短路,要么就是二次烧管带走核心,核心阻值970的没那么低。烧的那俩电阻没记错的话是12V的两个短接电阻

网友:
标点的都是通断电阻,直来直去的!前短路就会烧此电阻,也可以说是保险电阻!

网友:
这上面不是写了0吗,而且烧管了以后,0欧电阻一般也会烧,一般都要换,你这个换了又烧,就是没仔细看这些0欧电阻,导致只有个别场管工作,负荷太大了,又烧掉了其他的好管子

网友:
烧卡的修好可能还会再烧,很多人都不修的

网友(2021-05-09):
确定是0欧的 烧供电管 这两个保险必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