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hinkpad s2无公共点维修

楼主(2021-03-15):
            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THINKPAD-S2笔记本电脑,说是不通电了,说是估计充电器坏掉了,接过笔记本,万用表测试电源适配器有20V输出。和客户说好你电源适配器并没有坏,主板坏了。报价,留机。直接送走客户。
       拆下主板,目测主板非常新!处理器是七代U,PCH和U是一体的,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,测量USB数据对地阻值,各个供电电感,并无短路,主板并无维修,烧坏,进水情况。插上电流表,无电流,在论坛找得图纸点位图。由图纸得知,此板公共点电压是+VIN,由充电芯片PU117 型号ISL9237相关电路转换而来,测量PU119 16脚ADP供电, 20V电压有,测量19脚 的ACIN,看图纸ACIN是由+VDC_IN 经过PR3111(453K)和PR11622(100K)串联分压而来,经过分压计算器得出3.6V,实测4.1V,更换PR11622(100K)电阻后正常,再次测量VIN+还是无电压,更换ISL9237还是未果,维修思路彻底没有了,咋办??? 在论坛上面搜索ISL9237有关资料和工作条件,结果才发现自己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,那就是ACOK,测量0V,看来误杀了充电芯片, 由图纸得知ACOK信号是由8脚VDDP 经过PR11650和PR11651串联分压而来,ACOK信号对地阻值无短路情况,电阻阻值正常,测得8脚电压为0V ,而VDDP由芯片的18脚VDD经过一个PR11621(4.7欧姆)电阻而来,测量阻值正常,两端都无电压,拆掉PC5627电容,还是无电压,再拆掉PC5626测量电压有4.1V~3.8V电压,而且电压是有跳动,(估计就是其中一个电容滤波不良了)装上PC5627,这时候电压稳定在5V,这时候看电流表已经有0.07A的电流了,AOCK已经有3.3V高电平了,VIN+自然就有电压了,到此维修结束。最后附上开机图。

网友:
前天找饼哥才报的名,小白一个,码字不注重逻辑,高手勿喷,主要是对笔记本时序,关键测试点信号还不太懂。所以很多时候修本感觉特别费劲。人家用半个小时才修好,我就花得花三个小时,码字发帖也花好长时间。

网友:
yt谢谢楼主分享,膜拜大神的技术

网友:
维修前必须搞清芯片工作原理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和技术很不错

网友:
思路正确,给愿意分享的你点赞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不错!

网友:
可以的,到位非常认真

网友A:
学习了,不过我看到第一句最后一段“直接送走客户”我笑的肚子疼

网友:
基础扎实啊

网友:
技术可以 这个主板是挺哎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不过我看到第一句最后一段“直接送走客户”我笑的肚子疼

有时候客户看着修一旦修好了,就觉得坏个这么小的东西就要收一两百,客户觉得你是在坑他。所以打发客户走。我经常遇到这类人! 不尊重我们维修人员的技术。

网友:
写的非常详细,思路清晰,赞

网友:
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,发给ec的

网友:
维修思路非常清晰,功底也扎实。佩服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和技术不错

网友:
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时候客户看着修一旦修好了,就觉得坏个这么小的东西就要收一两百,客户觉得你是在坑他。所以打发客户走 ...

学习了,谢谢老哥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