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屏幕出现这样的条纹能修好吗?

楼主(2021-03-15):
请问屏幕出现这样的条纹能修好吗? #三星屏#

网友:
这种有点象Y驱动坏了

网友A:
电视还是显示器?我撕Y修过一个aoc32的,忘记是三星屏还是lg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视还是显示器?我撕Y修过一个aoc32的,忘记是三星屏还是lg屏了

电脑屏幕,型号是c32jg52qq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