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错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21-03-15):
大佬们,请问我用错电源适配器,原装是12v 我用了20v的插了一下,然后指示灯一直闪,这种情况是驱动板坏还是背板坏?

网友:
拆开先检查一下主板

网友:
这个要拆了检测才能确定是哪里烧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

网友A:
主板烧了,用万用表检测一下,就知道啦,拆开看看有没有击穿的电子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烧了,用万用表检测一下,就知道啦,拆开看看有没有击穿的电子元件

驱动板上没有明显的击穿痕迹,用万用表测试电源总线不通,朋友说是电源芯片坏了,送去淘宝修人家说没坏,怀疑我背板坏了,我现在很迷茫

网友:
你朋友说的还是靠谱的,至少你朋友说的话专业上比你靠谱,
没有电源总线,只有系统总线,
找朋友弄吧,靠得住,也让朋友多点经验或教训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部分损坏了,可以拆开使用万用表检测下,

网友:
进去的芯片坏了   换芯片换主板都行

网友:
这个要拆了检测才能确定一般是电源部分损坏

网友:
直接更换配套板子

网友:
驱动板挂了,换吧

网友:
肯定是驱动板呗,驱动板的三端稳压坏了,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坏了。找个换了就好

网友(2021-06-01):
电源管理芯片几率大..也可能别的芯片也会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