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一个游戏本开机一分钟左右就断电

楼主(2021-03-16):
看见这个sic631芯片有点烧黑,测都不用测,果断更换!故障排除
芯片

网友:
左边这个?

网友:
游戏本集成上下管的很多都容易出问题,严重的直接烧核心,

网友:
看标题我还以为ME呢

网友:
这是CPU供电的集成芯片吧

网友:
所以我没看出来,学习了

网友:
运气好,还没烧核心

网友:
楼主焊工了得。而且擦的很干净。

网友:
集成mos管的芯片确实容易出问题,如果烧了的话,核心就玩完!楼主运气好的很,

网友:
焊的不错,多年修练的结果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说,竟然没有烧到核心 运气是真的好

网友:
这应该是联想700-15ISK

网友:
我一台联想也是这问题,进桌面就断电,有时还没看到桌面就断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