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蓝屏7F什么问题换过CPU

楼主(2021-03-16):
台式机蓝屏 7F什么问题  换过CPU

第一次维修 也是蓝屏 代码忘了,当时PE进不去 系统不能装 后来换了一个CPU好了 用户反馈 一天或者两三天就蓝屏一次,代码不变 7F 这个和CPU有关系吗

网友:
换内存 换系统  不行换硬盘  排除法

网友:
7f?上面不是提示usb3.0驱动问题了么?更新usb3.0驱动试试~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,再换硬盘

网友:
这个图片上明明就有写怎么处理和基本思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4-15):
重装了一下系统,目前客户没有再联系我,应该是系统出问题了, USB3.0驱动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盲猜主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