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700s 明明插着电,却指示正在放电????

楼主(2021-03-16):
联想700s 主板短路修好之后,换上电池,明明是插着电源,却一直指示放电,
但是电量真的一点点在变少。

求维修思路~~~

网友:
看看充电电路啊

网友:
接上可调电源有没有电流呢?

网友:
查充电芯片的外围电路啊

网友(点评):
你拔掉电池,单用适配器看能否正常工作

网友:
查供电IC,MOS

网友:
充放电转换MOS管坏了吧

网友:
没有点诡异啊

网友:
没充电,或者是电源的电没进来,被信号拉低了,导致一直在用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