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750ti修了一半,上机花屏

楼主(2021-03-16):
感谢各位的帮助,我的GTX750ti修了3个月,换了IC,换了MOS,总算是能亮机了,但是又有新问题请教师傅,就是开机花屏,我想问又是出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初始故障什么问题?如果是显存供电上管击穿的话不用搞了,MATS扫一下,没报错的话也不用搞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初始故障什么问题?如果是显存供电上管击穿的话不用搞了,MATS扫一下,没报错的话也不用搞了。

初始故障是点不亮,显存上管坏了

网友:
2楼很专业啊,显卡最怕显存供电出问题,一出问题,显存和核心都可以废掉!

网友:
在DOS界面上没有花屏,进入WINDOWS才有花屏

网友:
MATS扫一下

网友:
盲猜显存

网友:
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没有摔过的话。核心可能大点。

网友:
mats 来测测

网友:
上管坏了修过的话,这种雪花屏直接不用修了,GPU中大奖了。直接扔就可以了。这种用软件扫的话不出所料所有的显存都会报错。

网友:
核心坏了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网友:
你扫一下显存啊

网友:
扫不出的话可能就是核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