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 A1502 2015年初款,不认硬盘。

楼主(2021-03-16):
能进PE,但是在硬盘工具里找不到这块硬盘。启动时进度条貌似已经到头了,但就是一直也不动。换过好的硬盘也是一样故障,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查一下硬盘供电情况看看

网友:
boot设置没改吧

网友A:
硬盘供电,数据线阻值测一下

网友B:
进PE看,如果能看到硬盘就用10。14系统进去升级

网友C:
SSD_PWR_EN测量 0V,接下来该怎么找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PE看,如果能看到硬盘就用10。14系统进去升级

在选择启动时可以看到盘符,但是进入后在硬盘工具里看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SD_PWR_EN测量 0V,接下来该怎么找呢?

接上硬盘后,又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供电,数据线阻值测一下

直插的,不用硬盘数据线吧

网友:
用转接口加m2硬盘可以进window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