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 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,但安装此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

楼主(2021-03-16):
Mac 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,但安装此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

坛子里的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2811-1-1.html
这个帖子提到的比较全了
这个机子触摸条阻值没什么异常  但开机时确实不亮 用手摸T1 有点微微的烫
废话不多说  直接干他

芯片贵不说        还专门买了个网回来

完美搞定

网友:
楼主这台机是啥型号的呀 标题上加上板号才完美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换完以后 指纹就没有作用了吧

网友:
excellent teacher, thanks for sharing

网友:
这个问题上次遇到过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到一台,A1707,T1管脚短路,没有芯片替换,安装提示关键更新。客户说能用就行,让客户用外置硬盘启动,但是声卡之类的硬件都不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还有这情况

网友:
能刷吗。这种还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T1可以更换但是更换了指纹识别不了,然后就是不好拆容易掉点,但是大部分掉的点都是没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