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卡b2,不显示一般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1-03-16):
各位大神请指教!

网友A:
一般是什么问题,?一般是电路板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卡的话,B2久一点能跳下去就是显存坏的多,不跑下去电压没出完 !!!!

铁,你可以的,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什么问题,?一般是电路板问题。

哪个问题不是电路板问题

网友:
显卡坏了,主板坏了

网友:
显存 核心啊 BIOS 都有可能

网友:
我的1050 2A 过很久能亮 亮了黑屏先刷bios 再不行跑显存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一张980ti

网友:
显卡显存坏了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显存坏了,可以换掉试试

网友:
看看跳的过过吗,加不过的话。缺电压。

网友:
供电齐全 晶振 复位都有  进系统能识别显卡   卡b2  还能跑mats 去判断显存吗?

网友B:
N卡的话,B2久一点能跳下去就是显存坏的多,不跑下去电压没出完 !!!!

网友:
卡b2代表挡显存或者其他供电出问题了。这种等着看看他卡b2能不能跳过去到ff。如果能跳过去跑码到ff,直接从最后一颗显存开始拆。拆完再焊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