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上寨妖板触发不上电,不出3v,5v二级供电

楼主(2021-03-16):
主板待机电流0.025正常,触发后电流0.059,测量Q64,Q65无供电输出,直连可以点亮,将跑线手画图上传,帮忙分析下 顺便上传BIOS ITX-G946X11B

网友:
这主板用料也还可以,代工的产品。

网友A:
呵呵!!看不懂哎。。你画的这些管子是三极管还是CMOSG管。。三极管是PNP还是NPN管?CMOS管的 话是N沟道的还是P沟道的要标清楚吧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呵呵!!看不懂哎。。你画的这些管子是三极管还是CMOSG管。。三极管是PNP还是NPN管?CMOS管的 话是N沟道的 ...

应该是无图无点位的机子  这个手工图画的稍大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

网友A:
哦。。也是。。不过看最下面那个开关管子都不对。。5V过一个4.66千欧的电阻就成0V了除非那个管子的集级或者栅极击穿了。。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肯定G级到底是只通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。。也是。。不过看最下面那个开关管子都不对。。5V过一个4.66千欧的电阻就成0V了除非那个管子的集级或者 ...

Q66, 67,68是2n7002管子都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无图无点位的机子  这个手工图画的稍大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

见笑了哈,字写的不好请无视

网友:
那都是场效应管了 Q67的栅极是0V不太能哎。。R612的阻值对不对啊?

网友:
嚯,看到这SFC电感我还懵了下

网友:
一体机的板子

网友:
感谢分享,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吃了没文化的亏,用电子元件符号表达方

网友:
图纸画得不错

网友:
图纸画的不是很清楚,表示看不懂

网友C:
从你画的图上看  Q66 是控制作用。 它必须有供电。  当它导通就是拉低上面对地短路。不出 二级电压   它的供电是D38过来的。但是这个电压是 负的 ?  Q68 Q67是信号控制 Q66导通还是截止 最终控制二级电压 重点是 D38出来的电压  和Q66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你画的图上看  Q66 是控制作用。 它必须有供电。  当它导通就是拉低上面对地短路。不出 二级电压   它的 ...

D38和Q66都是好的,D38供电表测就是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