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宏基3750g usb芯片烧了无电压

楼主(2021-03-16):
插usb没反应拆机一看有一个芯片烧了,u6801这个应该是usb供电导通芯片,待机时没有5v电压,开机时有5v电压,但是我更换了芯片之后发现678脚输出有3.3伏,连接的电感没有电压,开机一瞬间usb灯亮一下此时测量只有3.3伏,然后就没有电压了!之前u6801芯片烧了烫手,连着1的usb控制器会不会有问题,但是u6801得23脚是5v,4脚en是3.3伏,按理说应该开启,但是输出有电压3.3,连着的电感一瞬间有3.3伏,然后就没了!u6801得4/5脚开机之后的电压是多少望大神指导

网友:
测下78脚输出的对地二级体阻值是多少。。

网友A:
老手一坨锡就搞定了,浪费时间

网友:
路过坐等结果

网友:
我也是来看结果的,修好了记得回来分享一下哦

网友:
都是一坨焊锡直连

网友:
看结果吗修好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手一坨锡就搞定了,浪费时间

   粗暴 有效  不够我一般喜欢飞线

网友:
看下usb口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0欧贴片电阻直连当场治好

网友:
23脚直连78脚

网友:
飞线就解决了

网友:
有的机器直连是会报错的,最好不要直连

网友:
直接短接就行v

网友:
看后继负载有没有短路i

网友B(2021-06-20):
请问是哪个地方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是哪个地方飞线

2 3脚有5V 直连7 8脚就行了 块子都不用了

网友:
你芯片换对没有,不行23脚直连678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