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部电压正常 无复位

楼主(2021-03-16):
    这是一块945主板 跑码有时候是d0有时候是c0  经测量全部电压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的vcore_pg也有3v电压 但是pci和pci-e的复位脚电压一直为0v
又测io芯片的4个3vcc都正常 atxpg也是通的 但是io芯片的pwrok脚一直为0v
    查图纸pci-e的复位脚是连着io芯片的 而pci的复位脚是连着南桥的 这两个脚一直为0v 难道是io和南桥两个都坏了? 可是能触发啊 搞不懂了

网友:
有点压、?刷bios试试

网友A:
复位不正常,怎么还有跑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不正常,怎么还有跑码了

这是开机就d0 百度说是北桥,cpu座,bios方面的问题 这和cpu跑码的d0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