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影投影仪打不开无线网

楼主(2021-03-16):
微影投影仪无线网开关一直关闭打不开网络,刷机无效拆开发现主板上边有一个无线网接收芯片,测电压正常,换这个芯片解决问题

网友:
无线模块啊?笔记本类似

网友:
这种安装方式 ,简单粗暴,插槽都省了

网友:
有配件一个螺丝可以修个机器出来

网友:
小微,效果一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