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ir A1466原装电源开不了机 仿的可以开

楼主(2021-03-16):
如标题所述,macbook air A1466原装电源开不了机 仿的可以开

麻烦大佬给个维修方法,谢谢了

网友:
坐等大佬解答

网友:
绿灯亮不亮

网友:
插上原装电源,刚开始亮绿灯,之后变红灯

网友A:
适配器识别电路问题,一个小电容坏了,你换85W原装也是可 以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识别电路问题,一个小电容坏了,你换85W原装也是可 以开机的

就是用原装电源开不了机啊,大佬能具体说说那个电容不?

网友B:
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

最后怎么解决啊?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