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40上电不显示

楼主(2021-03-16):
E440开机不显示通病。刷8M不显示,就得连4M的一起刷。一般都能解决

网友A:
这么奇葩?BIOS给个链接

网友:
460也是吗??好资料啊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说的是e44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奇葩?BIOS给个链接

站里面有的,找个原厂BIOS就行

网友(2021-05-17):
这个机器这么多问题  为啥质保期内都没有问题呢?CMOS放电好的开机不显示  会不会返修?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问题? 真的是要换南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