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10更新打印图片缺失

楼主(2021-03-16):
更新完系统打印文件缺失了

网友:
恢复了吧,不是更新 啊

网友A:
倒是听说更新之后win10打印蓝屏,不清楚是不是和现在这个故障也有关系,
可以尝试卸载KB5000802,kb5000808,kb5000822,kb5001028这四个补丁,有哪个卸载哪个
或者安装kb5001567补丁修复上述补丁产生的bug。
话说win10的补丁真是bug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倒是听说更新之后win10打印蓝屏,不清楚是不是和现在这个故障也有关系,
可以尝试卸载KB5000802,kb5000808,kb5000822,kb5001028这四个补丁,有哪个卸载哪个
或者安装kb5001567补丁修复上述补丁产生的bug。
话说win10的补丁真是bug多

嗯就是补丁包的问题

网友:
我都是关闭更新的 ,我又没机密文件

网友:
不是富豪,没人会盯上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