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50ti黑屏请大神支招

楼主(2021-03-16):
客户拿来一块1050ti4g 观察发现,显存颗粒处有电阻掉落.测量别的颗粒电阻后补上试机.发现诊断卡 卡b2 测量0.8 1.5风扇都正常,集显下能识别型号和厂商,4个颗粒全部植锡,故障依旧

再次检查发现通电后gpu 芯片有温度提升,有于手上没有单个d51g颗粒,无法判断是颗粒问题还是gpu问题
请大神给点思路 .平时很少碰显卡这不挖矿给闹的

网友:
可能
是GPU的问题哦

网友:
缺电压,检查背面有无掉件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在手上一样的故障  卡B2  还能盲跑MATS 吗?

网友A:
卡  B2  隔久点看看能不能过去     能过去可以用 MATS 盲测     过不去再查电路GPU

网友:
卡b2  跑不了

网友:
最麻烦的显卡维修类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卡  B2  隔久点看看能不能过去     能过去可以用 MATS 盲测     过不去再查电路GPU

时间长了 跳到AE

网友:
显卡维修难度太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