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H170 PRO GAMING 问题

楼主(2021-03-16):
请教 H170 PRO GAMING 问题
ASP1400B EN 3.3 ,但是出不了cpu电…还需要查那些讯号?

网友:
芯片供电 以及输出管是否短路击穿 还有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用替换法解决

网友A:
前面的电压都正常吗? 170的应该是要有时钟后才有cpu电压的

网友(2021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前面的电压都正常吗? 170的应该是要有时钟后才有cpu电压的

量时镰有 1.0V...

网友:
修好了没,手上有两片ASP1400B没CPU供电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