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下 显卡维修MOS供电的频率是多少

楼主(2021-03-16):
准备买个便宜点的小型示波器,大的也有便宜的,但是太大了,占地方,主要是也用得不多,业余的,不是专业搞这个的,一点兴趣而已。
不知道供电的PWM的频率是多少,问示波器卖家也不知道这个频率,超了频率又测不出来。

小型的有100KHz的,200KHz的,500KHz的。

感谢大神回复下,谢谢。

网友:
电源使用的频率都不会太高,,所以一般的示波器对于维修供电是能胜任的

网友:
电源使用的频率都不会太高

网友A:
但是买示波器,应当考虑其它方面的,

你既然是业余,,那为什么只考虑显卡上的供电来选示波器,,

网友B:
最起码得买100m双踪示波器,尽量品牌的,正常新的价格1400以上,确定有用才买,要不然看着不舒服,浪费钱,建议网上搜索示波器使用教程一段时间才买,说简单很简单说繁杂看正常错误波形很复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起码得买100m双踪示波器,尽量品牌的,正常新的价格1400以上,确定有用才买,要不然看着不舒服,浪费钱, ...

得100M吗  这么高的频率?我自己用万能表频率档测了下,GTX970是0.9M左右,1070是0.6M-0.8M。

只有晶振才是27M吧,供电频率是供电IC给出的信号吧,我搜了下有的PWM信号也才300K。

up9511查不到频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得100M吗  这么高的频率?我自己用万能表频率档测了下,GTX970是0.9M左右,1070是0.6M-0.8M。

只有晶振才是27M吧,供电频率是供电IC给出的信号吧,我搜了下有的PWM信号也才300K。

up9511查不到频率

现在入门级就需要100m呀 100m精确率才几十m,另外100m也相当便宜呀

网友:
示波器太专业了,不太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入门级就需要100m呀 100m精确率才几十m,另外100m也相当便宜呀

100M便宜?100K的便宜差不多  几十块钱  我不是专业做维修的  一点业余而已   不会买几百上千的设备

买了个270的,能测到25M,将就用。

网友:
测了下   频率也就300K左右

网友:
以目前的技术水平,所有厂家PWM频率不可以超过2Mhz。你不用管这个频率吧,只管换芯片就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是买示波器,应当考虑其它方面的,

你既然是业余,,那为什么只考虑显卡上的供电来选示波器,,

因为我看有的维修里面说供电不稳会运行游戏死机  我有张卡就是MATS无错  游戏分分钟死机   和视频上的故障很像,所以打算买来试下,结果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 GPU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入门级就需要100m呀 100m精确率才几十m,另外100m也相当便宜呀

另外100m也相当便宜呀    你说的便宜和我说的便宜可能不是一个价位   我只是业余修修简单地东西  一没图纸二没顺手的设备

网友:
换换核心、显存还是可以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