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21-03-16):
HP 14 版号 : DA00P1MB6D0

HP 14-bs000 Quanta 0P1 DA00P1MB6D0 Schematics.pdf

网友:
看不清楚,你有板子和图纸,对应一下还看不清楚吗

网友:
3/5vs5得管理芯片吧

网友:
5V供电芯片SY8208C

网友:
这板子没有位标,真的很感谢你

网友:
待机芯片,你有图对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盲猜n沟mos管

网友:
点位图上看

网友:
拍的不清楚看不清

网友:
看不清楚,拍仔细点或者找图纸看

网友:
sy8208A.参考一下脚位

网友:
两个相同的电感相靠在一起,供电芯片外观也差不多,基本是待机电路的3V 5V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编号

网友:
   5V待机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