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奇怪了

楼主(2021-03-16):
接到一台thinkpad X230的本子,故障不开机,接可调电源待机刚出0.012v就掉电回到0v。
拆机后拔掉纽扣电池,可调电源开始跳变亮屏。插上纽扣电池后故障依旧。维修新手,只有明天再查下vccRTC这块电路了。如果哪位高手能指点下更好。谢谢!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试

网友:
纽扣电池是3.12v,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换换也没啥事啊!问题是多样化的!

网友:
rct电路有问题